170s6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3-08-30):
  测 电源板  12v   5v  都有电压 ,开关也有3.3v  并且能跳变 。。 可就是 开机没反应,  量电源板的开关脚电压是2.25v  不知道正常不? 求思路

网友:
还有给主IC供电的电压有没有  这个机器要检查每个按键电压都要是3.3V 其中一个按键低了都开不了机  重点检查其他按键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查控制板啊,控制板主控芯片没供电或者有主控板有问题,都会不开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