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1730开机不显,已修复

楼主(2013-08-30):
客户拿来一台戴尔M1730 XPS 笔记本,说开机不显,打发走客户后测试,此机适配器巨大10A左右本人可调电源最大5A,没办法只能大概测试一下。点亮后屏幕不显硬盘灯有动作没有其他异样,估计问题不大,上网查了一下说显卡也属于通病,没办法做吧,拆开后拔下显卡板,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巨大风扇,下面压着两块8700M显卡芯片,中间是一个SLI的桥接芯片,做完后简单接屏测试,没问题,装机,装好后问题来了,开机后亮电源灯,其他都没反应,怪了,再拆!(老美的笔记本与汽车做工也差不多,粗枝大叶的,几个螺丝松松垮垮)难道是显卡没做好,想想应该不可能,测试已经亮了压,故障应该在安装的时候出的,仔细检查后发现显卡板背面左上角有个阻值2R2的电阻被屏轴压碎,导致供电没出来不开机,换上后测试OK,把这个部位用胶带加固了一下,避免同样故障再次发生,故障修复收了700大洋

网友:
先不说维修技术,能收到700大洋的一定是高手

网友:
M1730 XPS 是17寸的 DELL 高端机 70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