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N4050 插COMS电池不开机。不插自动开机

楼主(2013-08-30):
戴尔的N4050  插上COMS电池不开机。不插自动开机。能进系统,使用也正常。就是一插上COMS电池。不开机,待机0.07.哪短路了?

网友:
查RTC电路
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插电池的待机是多少啊?不插待机正常那就是RTC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RTC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