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43s主板内存1。8V供电只有0。65V

楼主(2013-08-30):
onda p43s主板内存1。8V供电只有0。65V,CPU假负载VTT电压只有0。65V   PG:0V  复位:0V,已换了内存管理芯片W83 的八脚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再换了北桥旁的MOS管故障还是一样,放真的CPU也是一样故障,ISL 6312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故障,内存供电的两个MOS管用万能表在板上量是好的,真不知是那里出问题,之前的遇过几块MSI主板也是这样的故障现像,那里出问题?????

网友:
查查时钟旁边的晶振开启了没?跑时钟开启信号电路

网友:
看图纸查下定义啊

网友(2014-02-08):
我的和你一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  能不能有通病

网友:
是不是 有个信号控制 内存控电的 PWM芯片  我上次修了映泰主板 内存电压只有0.3V 是有个三极管 把PWM芯片的开启信号给拉低接地了

网友:
检测下时钟芯片  我前些天也遇到过一个没时钟 没复位   加焊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