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短路,无法开机

楼主(2013-08-30):
iphone4 短路,无法开机。
维修分析:上机电流很大约1A左右CPU,PMU,基带及周围都有明显发热现象,掉电量测PMU的VCC_Main发现其短路PP1V8_sdram短路。待机子冷却后重新上电摸发热较大的地方,明显发现基带的右侧处发热较大(S1,S2),两个开关。查看电路图,量测J3Pin19,21均短路,FL20,和FL18也短路。由此可确定S1 S2短路!
拆下S1 S2后上电后无漏电现象,装S1 S2后OK。
此种情况很可能误判PMU,对于短路主板还是要确定问题之后再拆取相关元件,以免造成其它不良。

网友:
要是来点实物就最好不过了。。。。。呵呵

网友A:
请问下 苹果 三星 lg 小米等 图纸啥的是否都大同小意  实地只是讲解苹果吗  如果遇到三星 lg 小米等高档机型是否都和苹果一样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 苹果 三星 lg 小米等 图纸啥的是否都大同小意  实地只是讲解苹果吗  如果遇到三星 lg 小米等高档机型 ...

大同小异的,苹果的理论设计是各手机无法比的。所以学好苹果后再搞其它手机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物图片在压缩包里,上传的时候图片上传不了所以就压缩了上传的。

版主 修苹果4的资料有吗  请不吝传授些 谢谢7911270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