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 Audio总线驱动程序如何安装补丁

楼主(2013-08-30):
HD Audio总线驱动程序如何安装补丁

当大家在使用HD声卡和Modem安装驱动时,有可能出现“需要HD Audio总线驱动程序,但是没有找到”的提示,另外,设备管理器中显示UAA总线驱动也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请跟随小编一起分析。
原因分析:
Microsoft UAA总线驱动是微软对高清音频标准HD Audio总线的系统级支持驱动。新的HD声卡驱动和Modem驱动都是基于HD Audio总线开发的,如果用户使用其它系统安装光盘来安装,并且隐藏分区受到破坏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此问题。
解决方案:
1.先卸载HD Audio高清晰度驱动补丁KB835221&KB888111(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删除);
2.重启电脑系统;
3.重新安装声卡驱动程序,然后再安装对应版本的补丁程序(安装之前下载补丁程序)。
关于声卡总线驱动程序的补丁安装问题就说到这里,还有什么其它疑问的可以反馈,小编会及时回复大家。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也就是,删除原先的,重新安装一个嘛,别说恁麻烦

网友:
确实,搞的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