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充电怪异

楼主(2013-08-30):
SONY  pcg-41218N 机子 充电能冲到百分之80   就不再充电    换了个原装电池还是一样   不充电的时候、灯也不亮    电池能正常放电    有谁碰到过没或者说 这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
充电过程时间快吗?可用多长时间,一般像这种情况我见过的是电池失容了

网友A:
刷个EC  BIOS试一下。电池充电通过EC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EC  BIOS试一下。电池充电通过EC来控制。

这机子 的BIOS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