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U针折了

楼主(2013-08-30):
x245双核CPU,客户自己在家清灰,结果,把针干弯了多根,主要中间的还折了一根,弯的都给直过来了,折那根不仅没在边上,并且不是贴根折的,把针上的冒还在cpu上,现在的问题是,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冒拿下来,不破坏cpu上的焊盘点,风强吹,怕把周围的针弄掉,烙铁还有点不敢大整,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

网友:
还是要用风枪,把头取下来,像做BGA时吹珠一样,小心操作,拆下后在没有用的CPU上拆一根焊上。

网友A:
呵呵,论坛上有一个方法不错,就是把坏CPU针掰出来,先插在CPU插座里,让它能顶得住CPU上的焊点即可。

但是要准确的找出阵脚坐标,还要调试好接触性,有点麻烦,不过方法挺好

网友:
焊接技术不好的还真不弄

网友B:
先拿个坏U测练好手,再对要补针的U下手

网友:
风枪吹的话,周边针不会掉吗?没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论坛上有一个方法不错,就是把坏CPU针掰出来,先插在CPU插座里,让它能顶得住CPU上的焊点即可。

有地址吗?贴叫什么名啊?我要去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拿个坏U测练好手,再对要补针的U下手

好,这个方法好,还是先别换了,等练好了在换吧,别干废了在!用坏U换的话,建议用风枪还是烙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这个方法好,还是先别换了,等练好了在换吧,别干废了在!用坏U换的话,建议用风枪还是烙铁呢?

肯定是风枪呀,烙铁头子大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风枪呀,烙铁头子大不好下手

我手里是850风枪,能否告诉下,用多大温度,多少风速吗?

网友:
风速2-3级左右,最好小点,保险起见,温度320左右没反应适当大点,我学过的,操作要非常细心,而且可是用烙铁焊的,但必须是边上的,你练就从边上练起,用风枪吹,还有个工具不知道叫什么忘了,他是用来辅助焊阵脚的,很有用

网友:
这个真是考验人啊,你可以拿根网线剥皮,然后看看对应的针脚,插进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