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3-08-30):
打着电话发觉对方没反应,一看黑屏怎按都没反应,机子发热几分钟后还是有热量,急忙开盖拔掉电池,重新安装好电池发觉可以开机了一切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掉电
黑屏

网友:
很诡异的问题,下次遇到可以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是由于通话时发热过大机子保护关机了,如果再有下次可能没这么好运了。建议你得换一个运营商的卡用,换个波段的卡。以免后续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