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上面有一条线

楼主(2013-08-30):
显示屏上面有一条线!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用说了,屏的问题

网友:
百分百是屏问题

网友:
先换根新屏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竖着还是横着啊,要是竖着屏的面大了?还是按楼上说的先换屏线看看吧!

网友:
差不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 屏线试试看 不行就放弃

网友:
又一个线屏。。。。。你按住线的上面或者下面,看线会消失不

网友:
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