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板号是988 2525L的通病

楼主(2013-08-30):
驱动板板号是988 2525L的不管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器,确定电源板没问题的,首先换掉VGA接口的那2个三极管会收到特殊效果,那2个是1.8V供电,本来是3个焊位,一般只装着2个。那是PNP的管子,只要极性对应可以装上。最近修到的3个机器都是换了这2管子就好,有AOC的 HKC的,故障表现一个一个样子。

网友:
楼主朋友说实话你表达的有点欠缺 不管什么型号的能否举一个完整的案例 这是其一
其二 看了一遍又一遍 请问一下表现得原始故障是什么样的 有图有真相才是完美的案例

网友:
有圖片和教程會比較明了一些。

网友:
首先换掉VGA接口的那2个三极管会收到特殊效果>>>>>>>>>>>>>>>请问是哪两个三极管。。。。什么位置的。。。

网友:
等待楼主解答?不知道现实起原来是什么问题?又是楼上图中那个地方的管子啊?

网友:
  什么故障 ,要更换这两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