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无输入

楼主(2013-08-30):
小弟手上一台富可视in3186的投影,能亮就是无信号输入,VGA,HDMI,都无输入,vGA的行场阻值我测了是正常的。小弟初接触投影仪菜鸟级别。 希望芯片级高手介入指教, 谢谢。

网友:
查信号输入公共点

网友:
投影  没有接触过 这是有技术含量的 活儿

网友(2013-10-12):
信号输入的公共点,捕一下有没有信号

网友:
没输入就没输出 输入信号很简单的顺着线路查最后就进入转换芯片的

网友:
三色的阻值一般是75欧

网友:
R,G,B的阻值不对,是75欧左右。

网友(2013-11-12):
查行场信号是否丢失

网友:
搞清楚那块是信号处理芯片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VGA输出的那个黑色接口,三基色RGB,阻值都600欧姆了,正常吗?它会对输入造成影响?

查接口电路

网友:
有谁修好了呀,

网友(2013-12-18):
用示波器看以下信号进去没有,RGB,行场信号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