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未格式化 故障

楼主(2013-08-30):
我的u盘 有时就提示 未格式化,然后就无法使用了,格式化后又可以使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以修复吗? 我的u盘该怎么办

网友:
可能文件损坏或有病毒

网友:
水货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之前进PE弄过一个,用分区格了。。。

网友:
病毒,还有就是得安全拔出。如果坏的几率很大,很有可能是缩水盘,只要你储存的东西多过它实际的容量就会读不出来,U盘不能使用。

网友:
量产程序不好,很容易掉程序,山寨的板子吧

网友:
有几层楼说的很对,可以修上吗?

网友:
在好的时候测试下是不是黑片如果是
安照容量重新量产下就好了

网友:
对应你的U盘,找个量产工具,刷过后看看会不会有此现象 ,若还是有的话,估计里面的电路有损坏了

网友:
用数码之家的工具ChipGenius查找主控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找到u盘芯片型号,重新刷写吧,用芯片精灵,或者直接打开芯片看

网友:
一般的,有病毒。需要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