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三星4521F不停预热的一例

楼主(2013-08-30):
收到一个三星4521F的一体机,现象是开机不停预热,预热完成了又重启预热,开始以为是热敏电阻的问题,拆开加热组件发现不是这个问题,又猜测是电源板的问题,测量24V 5V 220V供电都正常,这下头大了,后来仔细观察电源板有一个10V 1500UF的电容有点点鼓
不敢断定,拆了一量电容不稳定,换了之后就好了,故障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反复的重启,这个电容是5V电压的,上驱动板的

网友:
是后级输出的电容吗?通病来的.....

网友(2013-10-19):
主板上的电容耐压值不够导致的鼓包  这种情况会导致重启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母天很少练手的札会’只好泡论淡学习了.

网友: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个通病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使用时间太长导致电容耐压值太低了导致的

网友:
不会用万能表啊,郁闷

网友(2013-11-23):
这是4521的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了,还会出现开机无反应故障。

网友:
这是通病  一般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  导致 机器老是重新驱动

网友(2014-09-11):
通病 我修了N个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是通病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有个散热片正好给那个鼓包的电容挡住了~~废了半天劲~

网友:
还是老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