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3-08-30):
如题  华硕M2N-MX SE 报警一长两短 从D3到EE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U换 电源换故障依旧  就挨个量电压吧 结果都有  因为是集成桥 使劲按压有一次竟然跑过了 跑去座桥了 结果悲催的还是一长两短 这下挠头了  就挨着再测吧

边量各个部件边点亮 一下子惊喜的一幕 检测卡跑过了  也有了滴声一响 好吧 断电上电故障依旧 就想那会碰哪里了  就这样边摸边点亮  整个主板被俺摸遍了 最后在32晶振这 碰着两个脚就能跑码  量下下 晶振废了 换上去 就好了

悲催的维修呵呵

网友:
32晶振引起不过内存的还真少见,,,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这原因

网友:
晶振坏了的故障很少见啊,楼主中奖了

网友:
对啊,32晶振经常是引起不开机的情况,楼主这种还挺少见

网友:
这块主板BIOS坏,也跑这种码D3 EE。

网友:
这例孑,我也是试过,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