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液晶显示器按键板的好坏

楼主(2013-08-30):
用什么方法判断液晶显示器按键板的好坏 各位老师

网友:
用表量各开关的引脚

网友:
显示器的按键板,,按下去会和地通,,松开与地断开,还有感应的,和触摸的版不是这样应该,有大神讲一下吗

网友:
有工具就测试,没工具就按各个键,看屏幕上有没有反应

网友:
用万用表测啊?二极管档,测下各个按钮的好坏,然后再测引出的排线,表笔一头接地,一头接各个点,按键的同时,看表上有无变化啊!

网友:
试试按键  可以控制 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