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字,有复位,短接开关针可以关机

楼主(2013-08-30):
主板不跑字,有复位,短接开关针可以关机.....映泰2代集显板子,CPU旁边的电容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跑吗,有核心电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终极绝招:先排除外设,拆串口芯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换IO,一般网卡跟IO的问题出现的多一点 ,还不行估计就桥问题了,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南北桥,775的主板可以压一下cpu座,看看是否座子虚焊一般网卡跟IO的问题出现的多一点

网友:
先加焊北桥看看呢

网友:
看到这种问题的板头都大了 ,好多很多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用手按压CPU供电那里会直接掉电,旁边有个门芯片,不知到底是哪个问题?没芯片代换,怎么判断。核心电压有,应该供电芯片没问题吧?

网友:
核心电压、复位、时钟都是好的。。。。。无语了,就是不跑码,还可以强行关机

网友A:
pci复位了!cpu复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复位了!cpu复位了吗?

有CPU复位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