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通病(掉电)同行们给点思路吧

楼主(2013-08-30):
接上稳压电源触,按第一次0.7掉电。再接没反应,只有待机电流0.01。在重插开机时测试没有CPU供电,就查ADP3212的16脚有正常,但1脚VR-ON无电压。这个脚与EC的34脚相连,在开机时测才0.3左右,这个电压被拉低了,我就把34脚挑起,测试有3.3V,还能跑到0.78,(这时应该可以证明EC这边没问题,问题在ADP3212这边)  但是显卡发热好厉害。换了ADP3212和上下管都是不行,还是拉低VR-ON。现在实在是头大了。。同行们给点思路吧。 咱们论坛好多这个图,我就不发了。

补充内容 (2013-9-4 17:05):
谢谢同行们的支持,也谢谢讯维网这个平台,海尔T6的客户已取走了。最终还是没有修好。以后那位同行修到这类的现象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我把34脚挑起就有VR-ON   3.3v。接上就会拉低,触发一次,到0.7掉电,再触发就不行

网友:
VR-ON 沿路经过的元件       。。。。。测下VR_ON的对地值

网友(点评):
5oo多 这样的阻值正常

网友:
学习了。。。碰到难修的机器就是很头疼

网友(点评):
是头疼,所以求同行们给给思路啊

网友A:
VR_ON阻值正常,说明是cpu电源管理芯片把它拉低的,可以先换cpu电源管理芯片,顺便检查一下CPU上下管是否击穿,本人新手仅供产考!

网友(点评):
CPU管理芯片换了,上下管也全换了。还是一样。有点不明白就是显卡好烫

网友(点评):
我也是认为是这边把VRON拉低了。但就是没有查到是什么拉低了,有很大可能拉低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头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R_ON阻值正常,说明是cpu电源管理芯片把它拉低的,可以先换cpu电源管理芯片,顺便检查一下CPU上下管是否击 ...

cpu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没出来吧

VR_ON应该跟显卡没关系的,是不是你没焊好啊,

网友(点评):
这板下有个大电容,也让上家换了一个,我就把那电容换成4个330的电容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应该跟显卡没关系的,是不是你没焊好啊,

显卡是上家作的,我没动。我看到掉电先测各电感的电压,看到CPU供电没出来。是不是CPU供电没出来而引起显卡发热的。这里还是不解。

网友:
VR_ON信号稳定的话,说明之前的几个主供电电压都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VR_ON为什么会被拉低,cpu管理芯片有没有发烫

CPU的管理芯片不发烫,但是我测到adp3212的VSSSENSE对地是0阻值,是正常的嘛

网友:
建议挑起EC 34脚,拆掉PR26,直接飞线看会不会被拉低

网友(点评):
图纸上有PR26。此板上无PR26,是直接接到EC的34脚,

网友B:
如果还是被拉低就把ADP3212和上管都拆了看是否被拉低,如果还是拉低,就可考虑板层短路

网友(点评):
我现在试试看,昨晚有事太晚没看,太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我按你说的做了还是一样,只能触发一次,到0.7左右掉到待机电流,再按开关就只能跑0.2---0.3(但是很难触发,能触发就是这样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被拉低就把ADP3212和上管都拆了看是否被拉低,如果还是拉低,就可考虑板层短路

这位仁兄说的对,楼主不需要查其他了,只需要找到这个信号怎么被拉低的就行了

网友(点评):
按上面说的做了还是一样啊。。头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位仁兄说的对,楼主不需要查其他了,只需要找到这个信号怎么被拉低的就行了

对了,VRON会拉到0.07V左右,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接上ADP3212就不出VRON呢?同行们给点你们的高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了,VRON会拉到0.07V左右,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接上ADP3212就不出VRON呢?同行们给点你们的高见吧!!

你把ADP3212,还有上官拆了看看这个脚的电压时多少,我看肯定是3.3V,你换的芯片会不会有问题,据说最近假芯片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ADP3212,还有上官拆了看看这个脚的电压时多少,我看肯定是3.3V,你换的芯片会不会有问题,据说最近假 ...

是的,就是3。3V。这是为什么呢?给点意见吧

网友:
要是还有芯片就再换一个试试吗

网友(点评):
芯片换了两个了,我把全都拆了还是一样的会把VRON 拉到几乎没电压

网友:
你看下VR_ON有没有去别的地方,还有你确定你的供电芯片没问题么,焊好了没

网友(点评):
这个是直接到adp3212,供电没问题,焊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3。3V。这是为什么呢?给点意见吧

想不出来,只能想到的是你没焊好或芯片本身问题,这个信号直连又不去其他地方,又没对地短路,电压被拉低,那只能怀疑芯片,或你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出来,只能想到的是你没焊好或芯片本身问题,这个信号直连又不去其他地方,又没对地短路,电压被拉低 ...

把adp3212和上下管拆了,我把EC的34脚直接连到ADP3212 的1脚还是没有3.3V,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看明白你说的,全拆了也是没有3.3v的

网友:
adp3212拆了,焊盘VR_ON还没3.3V?要怀疑EC有没有出这个电压了,有出电压被拉低,那真的是板层有短路了,问题你打值又正常,真是见鬼了!

网友(点评):
我把EC的34脚挑起来就有3.3V但是一接到ADP3212的1脚就不行。1脚的值也是正常的。所以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