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修复经历

楼主(2013-08-30):
板号:LA-6751P   REV2.0   CPU I3 2350M 。
故障现象:客户说要让解密码,实测不开机。
图纸,拆机,测PR302、PR311开路、PQ302、 ISL6251击穿,换之后公共点正常但还不出3V 5V电压。。。。。。。此处省略一千字。因为此机到最后修复经历时间大约半月,开始没有做记录的习惯,很多细节记不清了,开始的前5天都是每天晚上修到2点,期间边研究图纸边来基地学习经验,特别是月饼的一些帖子简直都是精华,引用暴雪的评价——饼哥出品,必属精品!在此特别感谢大家,没有大家的经验共享这两台机器绝对是修不起来的。

  经过大约5、6天(基本都是晚上修的,晚上能专心)全板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唯一CPU电压不出,查ISL95831供电芯片,23脚VIN 18.5V、 22脚VDD5.03V、 31脚VDDP5.03V、
7脚VR-ON 3.3V, 4/5/6脚3.3V10脚VR-HOT#1.05V,基本条件都满足为啥还不出电压,唯一VR-HOT#过热保护有点异常,换芯片还是不行,就先放下了(现在想起来应该所换的芯片是坏的或者焊接没焊好)。

总结:1、这个ISL95831还是很容易坏的,配件的次品率太高
     2、焊接一定要细心,像95831这样的小芯片我最后都是从主板后面用风枪350度以上加热,先远后近,芯片四角先涂松香,看见松香融化再从上面吹芯片,轻轻取下芯片,焊盘不要用吸锡线清理没有尖刺就好,换上芯片用K烙铁头补一遍锡,我换的过程中因为38脚PHASEG虚焊导致连烧了两个上管和3个电容,幸亏CPU没事。
    3、碰到新式主板无CPU电压先排除供电芯片及外围、BIOS等再动桥不迟。

  补充:开始原机的两块I3 2350M其中一块确定是坏了,另一块也不确定,为了排除CPU买了两块B960(I3太贵),当时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后来证实988针SNB架构的应该都能互相代换。

  论坛潜水学习一月有余,第一次发帖经验不足,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版主先删了吧,我重新传。第一次上传,图片没传上来啊,内容传了才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