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3-08-30):
不知道图中的
二极管
参数是什么?印子是X6 42

网友:
可以到光淘宝上看看还有一样的买一个换了就行了

网友:
你 这是 什么机器啊 不过那个料好像光耦哦

网友:
2个脚绝对不是光耦,看旁边的丝印说明,是D112应该是二极管,用同体积的贴片二极管代换吧。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顺便找个肖特基或快恢复的就好,电压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