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67用适配器掉电,用电池正常,换了CPU后面的大电容

楼主(2013-08-30):
电脑用电池就正常,用适配器开机,还没开完机就断电关机了,这种情况是一个通病,就把大电容拆了,换了4个330uF的胆电容,很多人都是换6个,但是个人觉得有点多此一举,而且那个位置本来就不大,大电容我不是用风枪吹的,用钳子一夹就掉了,是一个外壳而已,和其他ic的封装是不一样的,这个用风枪吹了都会融化的塑料,所以,我建议用钳子夹一下就好了,不用很大力,然后就用刀片和烙铁把残留的去掉。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看怎么可以焊在上面(其实那个大电容的拆的时候,可以把中间的最下面的那成金属留着,那样焊330的电容就好焊多了)。工具就只用了镊子,钳子,小刀和烙铁。我纳闷啊,被管理员装到这里来了,我本来用来申请转正的。图片如下:

补充内容 (2013-9-2 11:40):
修好了,比较脏是还没有清理的时候,因为没有刀型的电烙铁,所以各种难焊,没有对称是尖头的烙铁不这样弄真的很难下手,而且烙铁温度也不够,锡丝一融化,就又硬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A:
掉电更换4个大电容就好嘛  那我又学到一招 这是掉电的通病不

网友B:
你的330都是新的么?我这一直是拆料板的,不过现在都要拆光了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也遇过几台.我都是用6个330

网友D:
兄弟你这330焊得也太丑了吧

网友:
焊功还有待加强呢!!!!

网友:
楼主真是节俭,本人从来是直接用大电容直接带换的!

网友:
焊成这样也申请转证啊,如果这样的话我早就转证啦。

网友:
通病了,东芝宏基的多。

网友:
东芝的比较多一些,我遇到过触发后电流到。07左右的,什么都没量,果断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只是想问,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不错了,能修好就不错了,焊功慢慢来

网友:
楼主的焊工比我还差,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更换4个大电容就好嘛  那我又学到一招 这是掉电的通病不

算是吧,很多电脑出现了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330都是新的么?我这一直是拆料板的,不过现在都要拆光了

是全新的啊,没地方可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也遇过几台.我都是用6个330

4个就够了,绝对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330焊得也太丑了吧

设备有些限制,是丑了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能回复了,转正了,原来图片看不到,也无法回复的

呵呵,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