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电路板可以换不?

楼主(2013-08-30):
不小心把屏上电路板上的插槽弄掉了还有焊盘掉了几点。可以修或换麽?

网友:
需要专业的压屏设备,不是一般人能换的。不如考虑换插槽口

网友:
是铜线的可以补上,要耐心

网友:
慢慢补吧!要不就作废了。

网友:
加我QQ.我发你图片看看

网友:
有设备才可以更换 整个板

网友:
可以,不过要有一样的对比。。。

网友:
终于接好了.累哦

网友:
慢慢连 要有耐心 换屏电路板基本换不好的

网友:
插槽 是插排线的那个插槽就可以换

网友:
用漆包线把坏点引出来

网友A:
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有图就更漂亮了?传一张,楼主!

网友B:
求楼主最后图示

网友:
要很强的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有图就更漂亮了?传一张,楼主!

其实、我也想上图.可我没玩过.不知道怎么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最后图示

其实、我也想上图.可我没玩过.不知道怎么上图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4294-1-1.html

网友:
你可以用电线的细铜丝进行飞线连接!然后用烙铁将插槽固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