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电池开机时亮时不亮,适配器开机到WIN7LOGO处死机

楼主(2013-08-30):
HP CQ42 单用电池开机时亮时不亮,适配器+电池开机到WIN7LOGO处死机/蓝屏 偶尔不亮
AX168系列板号:DA0AX1MB6H1 REV H
I3 350M,独显,HM55

拆机测:
单用电池开机,唯独CPU电压不正常0.82V 不显示,掉电

单用适配器开机,CPU电压0.98V进系统到滚动条条死机
CPU电压掉到0.82V

网友:
故障锁定在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师傅们,还没起床~?

网友:
师傅们,帮忙判断一下呀。是不是CPU供电一块出的问题呀

网友:
更换 充电蕊片后,修复

网友A:
LZ你是怎么查到充电芯片哪里去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是怎么查到充电芯片哪里去的哦?

单用电池,出的问题,很容易想到充电蕊片

网友:
原来这样啊,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