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暗屏

楼主(2013-08-30):
   一个之前我修过的HPCQ40  ,集显的,之前不开机,加热北桥好了。用了四五个月,有拿回来了

  客户说是有时候会显示,有时候不会显示,以前动一动盖子就好了,现在一直也不好,就拿来了

  开机屏幕快速的闪一下,能正常开机,屏幕用灯照着,会显示。接外接显示器也正常

  外接和屏幕来回切换的过程中,笔记本屏幕也是一闪(很块,看不到任何内容,只看到一亮)

拆开测试灯管正常,排线一根一根的量也通,手底下只有台式机的高压条!

请各位指教一下,是高压条坏了,还是屏坏了,用台式机的高压条能不能改一下测试测试!!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9-11 13:02):
灯管一头脱焊了,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台机的高压条只能测试哈 装不下的。

网友:
休眠开关也有可能   有时候磁铁移位了

网友:
台式和笔记本的高压条信号都一样的,笔记本供电一般是12-19v 台式高压条12v供电

网友:
拿块好屏试下  到底是屏还是高压条

网友:
检查主板和屏线借口保险 电容 也不排除屏和高压板和屏线

网友:
恩先用高压条测试一下吧,你也不做一个灯管测试工具呀,这样遇到了才去做就担误时间

网友:
这个机子貌似屏线容易坏

网友:
修好了,是灯管一头断掉了

网友:
CQ40屏线坏得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