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华硕K40AB

楼主(2013-08-30):
这机器拿来的时候是跑1.3A电流不亮机,我一看是AMD的桥,想都不想直接把北桥干了。干完之后显示,可是开机进不了系统,蓝屏。坑爹的事来了。我就想着给他换个系统。之前他用的是XP,我也帮他搞回XP。系统安装完了,可是没显示,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显卡驱动可能没装对,重启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好了,系统可以进有显示了。安装驱动精灵,刚准备装个驱动又黑屏了。反复进了几次都这样。RP不会这么差吧??显卡也坏掉了??无奈之下,准备拆板加焊显卡,后来想想还是上下论坛看看,接着就看到了很多仁兄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原来还要进BIOS调一下VGA选项的。在此我只想对华硕公司说下。能不能不带这么坑爹的~~~~~~~

网友:
遇到不带双显卡的,情况一样,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
不带双显卡的这样就直接换显卡再说呗

网友:
今天遇到你一样的问题,调下VGA就好了,感谢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注意

网友:
什么情况下要调啊,楼主能说清楚一线吗,

网友:
这款机器,要VISTA系统才能用双显卡

网友:
兄弟,你那情况换个CPU试试,应该是CPU坏了,XP是不调用独显的。只调用CPU集显的。。我修过几台都是CPU P6100坏了。换个就好。

网友:
不会吧,k40我修得这么多还没遇到这样的,不过华硕的板都是这样只要拔掉小电池再进系统就蓝屏,这是正常的,在bios里改一下sata模式就可以了,保证进系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修到过一样的问题 我了个去的 修好了北桥 进不去 温度太高 直接蓝屏死机了几次后直接不显示了 初步估计温度达到90度以上

网友:
恩,在没知道这情况时,确实考虑到的只有显卡。去年就开始接这样的破机器,修好后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呵呵,还是网络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