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系列 掉电通病 综合论坛各兄弟的建议 终于搞定了

楼主(2013-08-30):
好几台CR搞不定了 今天来了个CR33    进系统就掉电   有时候能用好长时间也不掉电    前几次都是换8770  都没有搞定   今天没什么事情  认真的看了论坛关于CR掉电的所以贴纸  综合了一下  谢谢论坛兄弟们     中午用到现在都没掉电
1:更换max8770
2:拆了温控 U4  Q15
3:更换PL1 PL3 短接就可以
4:CPU背面空位装一个330电容
5:CPU风扇改常转

网友:
这个机器GHOST  最好不要选驱动  留个网卡就OK   进系统后驱动精灵   不然会死机

网友:
搞掉那么多东西啊,真是难搞的SONY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台CR33就是不定时掉电 有时一天不掉 有时几分钟就掉了 照楼主说的弄来看看先呢

网友:
感谢楼主啊,现在本本用了半天了 没有出现掉电

网友:
没修好过这本子

网友:
这本本不好修哟。我都是喊他换板

网友:
这个本子配置不算高,为什么看中关村报价这么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