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大电流,老是烧CPU上管。

楼主(2013-08-30):
机来来的时候是大电流,拆开机器量得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10多欧。采用烧机法,烧得CPU芯片与上管发烫。在量上管穿了。换了一个开机有显示,电流1.85A。但是过10多S后就烧了。怀疑PWM芯片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找来电路,量得CPU外围,一个电阻坏了。R9885坏了。换了问题解决。
cpu
芯片

网友:
请楼主上图,让我们借鉴参详一下。

网友(2025-05-15):
最主要还是芯片驱动信号异常才会烧上管,电路处于工作异常状态

网友:
不烧CPU吗???这个电阻是什么做用的

网友:
一个电阻能引起大电流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