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几片传说中不出集显电压的95831

楼主(2013-08-30):
板号:LA-6751P。
型号:什么型号我就不知道了,我这里只有主板
    前几天遇到几片-LA-6751P的主板,电流两次跳变后停止不动,实测没有集显电压,该供电芯片是用的95831,看到这个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害怕,传说他很恐怖的,不出电压很难搞,但我这个是CPU电压出了但是不出集显电压,我查呀查,把95831的脚都查了好几遍,但都找不到敌人,CPU供电都出来了集显怎么还不出来呢?SVID对地也正常的不得了,于是怀疑95831坏了,,就准备订芯片,换修其它板去了,一边修一边又在想,记得有个大师说过,有些机器不出显卡电压先修跑码,修到跑码了显卡电压也就出来了,那我这个是不是一样呢?拿起波笔,(刚好在修另一台不是同一板号的板子,也是95831也不出集显电压),于是点到BIOS上,是电,看到明显的一个闪波,,,,,,,,,,,哈哈,看来还可能真是跑码了才有集显电压呀,看来不管他了,又上电去打内存是的管理总线,同样一次闪波,那什么问题呢??运气好,一个不小心手摸到了叫什么读卡器芯片的东东,很烫,(其实也不是很烫),于是干掉它,此机成功点亮,那么就去搞LA-6751P咯,但是这个6751P没有读卡器芯片呀,同样内在管理总线一次闪波,也没有哪个芯片烫,这时候想到又一个大师说过,显卡有个叫PCI-E的不能出问题,难到显卡?于是想到,先刷BIOS后做显卡,其中有几看刷BIOS好了有几片做显卡好了,当然有一片还是不行,可能是显卡挂了,
        写了这么多,觉得写得不够清楚,,小学没学好,大家谅解了。

网友:
现在好多板都是新技术了

网友:
碰到几个读卡模块坏导致蓝屏的 不开机的没修到过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遇到基本没有搞定过,郁闷 啊

网友:
这种芯片无供电我也是没有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