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开机黑屏 滴滴7声

楼主(2013-08-30):
今天接到一台DELL M4010的机器,客户拿来说可能哪里虚汗了,开机滴滴7声,不停的重复,看了下电流1.2A。就不跳变了,报好价,拆下机器直接把北桥加热,装板子测试,电流从1.2直接跳到2.05开机了,!提醒各位,以后这个型号的7声滴滴报警  就直接加热北桥!已经试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机器温度有点高,建议大家一定要处理好散热!

网友:
加热下不会返修吗?

网友:
其实也不是所有7声都是北桥,曾经修过一块也是报7声,换了北桥当时好了,第二天来又是7声警,最后是南桥条件不正常引起。

网友:
DELL的机器,7声报警基本上是北桥,8声报警是没认到屏,别人总结过,可以找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是北桥

网友A:
dell 的我修过好几个报八声的  全是压显卡好的  没有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我修过好几个报八声的  全是压显卡好的  没有返修过

8声,显卡没人到屏啊,我说错了?

网友:
只要是AMD的机器大部份是北桥

网友:
我试试看我的4010也是这毛病!

网友:
这种例子见了不少,就是北桥或者显卡

网友:
刚接到一台   以前没遇到过  报7声  赶紧试下

网友:
N5010七声要刷BIOS

网友:
北桥问题,8声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用风枪吹哈就知道了,修好好多咯

网友:
我也见过一台,修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AMD咋就改不掉老毛病! 这样也好!  改掉了我们大家就没有钱赚了!

网友:
估计就是桥问题吧

网友:
正好有一台,加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