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f 集显跑码无显

楼主(2013-08-30):
华硕K42F集成显卡的,电流到1.1就停住了,有跳变,HM55桥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找不到问题,有那位大侠知道这板子
华硕
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条件都再测测嘛

网友:
集显的这个电流,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按理说集显电 流没有这么大,但我测到有跑码,不过跑两下就停住了,下面不知怎么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