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开机上电0.2掉电,经典漏电故障。

楼主(2013-08-30):
机型: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故障:可以正常触发,电流上到0.2掉电。
维修思路:电流只有0.2,那么可以初步断定是却某个单元供电。要么是单元供电芯片坏,要么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开始拆机,测量瞬间各组供电。测量结果发现没有CPU供电。如下图:

没有+CPU_CORE电压出来。我们来测测TPS51620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此芯片要出+CPU_CORE电压,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主供电+开启信号+VID组合
测量发现主供电3.0几V(偏低)正常应该是5V ,没有达到芯片的门槛值,开启信号和VID组合正常。
说明此芯片不出+CPU_CORE的原因是主供电不够造成。电压偏低首先怀疑到的是场管,电容,电阻。一般这种情况不会去怀疑芯片。或者桥,如果是芯片或者桥类故障的话就不会是电压拉低,要么直接电路了  要么没有。而不是电压偏低。
废话不说了,直接看次芯片主供电V5IN 26脚的电压怎么来的。继续看图纸
主供电+5VS,再跟着+5VS跑,主要是想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跟着跑到U54。 如下图:
从此图可以知道+5VS是由+5VALW经过一个U54转换得来(也就是一般的N沟道场管),测量发现+5VALW正常,+5VS3.0几V说明是后级故障,然后从判断角度去看要么是场管要么是电容,就在断电下测量了场管,阻值正常。再仔细看,发现电容C459明显发黑。估计就是这个电容漏电造成电压偏低。拆掉此电容+5VS回复正常。再找个好的无级性电容换上,故障修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大家多多给出意见。以后我有时间就多发些经典的故障维修思路。修笔记本就像警察断案,判断错误的话就会往一个方向杂。这样越修越难修。这里焊接下,那里焊接下简单问题变得复杂了。所以大家修机是要理清好自己的思路,别跑题了。觉得好的赞个。

网友:
好好来看一下,我是新新手

网友:
理清思路,还要眼睛要好,哈哈,看到电容黑了

网友A:
楼主,能说下怎么看VID引脚是否正确,能说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下怎么看VID引脚是否正确,能说下么,谢谢

你看这个芯片的使用手册就知道了啊。这个芯片要有电压出来必须的三个条件啊

网友A:
谢谢呀,还是点看芯片手册,另外楼主有什么好网站么?谢谢

网友:
直接百度文库然后选择PDF  输入你需要的芯片型号  不过要有积分才可以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呀,还是点看芯片手册,另外楼主有什么好网站么?谢谢

直接百度文库然后选择PDF  输入你需要的芯片型号  不过要有积分才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百度文库然后选择PDF  输入你需要的芯片型号  不过要有积分才可以下载

有几十点,谢谢楼主

网友C:
楼主还在不,也不看下消息

网友D:
G级开启是否正常,有微量进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G级开启是否正常,有微量进水的机器。。。

这些我肯定是排除了的  要不我就针对G控制信号来说了  你要主要看标题  我说的是漏电  我说的是有针对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不,也不看下消息

QQ:384011879

网友:
维修真的要很细心才行!!

网友:
考眼力的时候到了,每块板子,都是一个找你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