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HP W2228H,好难拆呀!

楼主(2013-08-30):
今天修了一台HP W2228H,好难拆呀!说难拆,是因为没找到正确的拆机方法。拆机的时间比维修的时间要长海了去了。拆这个机子,用不到刮刀,用手抠就可以了。先从有LOGO的地方拆,两边的角要用点力,很快就下来了。千万不要去拆后壳,因为它用四个镙丝回定的,拆不下来的,我就在这里耽误了许多时间。
故障是白屏。屏板5V供电的保险开路,更换后就OK了。
a

网友:
呵呵,你应该是还没有找对方法

网友:
这个多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有很多都不好拆的 ·。

网友:
这个壳子有技巧的。。很好拆的。。他的壳子是从里面往外卡的,你顺着他的方向就好拆了。。。

网友:
这款第一次的确不好拆,后来基本就可以徒手秒拆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的确很难拆,我也拆过,的确很难拆,拆了半个小时才拆开

网友:
我第一次拆完了卡扣掉了一半,好在客户没在意

网友:
看来还是笔记本好拆点

网友:
拆多就好拆了

网友:
厉害 这个机这么难拆  下次的注意下了

网友:
有些机器 一开始挺难拆的 多拆 就行了

网友:
确实掌握了方法确实很好拆啊

网友:
上次我有一台拆了很长时间,结果灯管坏了,24的,客户着急,我还没件,就弃修了,拆完之后,壳子也整够呛,哎!hp的机器太坑人!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难拆,好像是把螺丝全部拆掉以后直接掰开,用螺丝刀,卡片划确实是比较的困难。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有什么好的我也一样分享一下

网友:
我感觉液晶屏都不大好拆,那些卡扣烦死了。要是就用几颗螺帽固定就好了!

网友:
hp这款机器掌握了方法就不能拆,这机器还有个通病就是有时亮下就灭有时亮一天没事,原因就是上面那组灯管容易打火烧断开,

网友:
HP这种显示器 框子下面有两条缝 你们仔细看就发现了。那个用大一点儿的一字改锥 一翘就下来了!然后顺手在四周一扣 就下了 。不费劲啊!

网友:
我也是经常搞坏

网友:
外壳很新的话,确实难拆开,咬合的很紧,用力大了还容易拆坏

网友:
呵呵 拆过一样的 关键就是在显示器的下放左右都有个卡扣 用平口螺丝刀用力一戳就开了 顺着用手扳开就可以了 装的时候很省事。

网友:
好像不難拆。一下就出來了。

网友:
HP 的都难拆吗? 苹果机子 好不好拆啊

网友:
这东西拆几次后就好拆了,刚开始壳扣的很紧

网友:
我刚也拆了这样的,坑死人

网友:
从里面往外面拆应该很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