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归来处女修

楼主(2013-08-30):
没有技术含量..高手略过...主要是挣钱了,权当纪念!!!
接修的第一个本子,索尼PCG-61212T    板号MBX-224屏碎了,是来换屏的,报价450。家里刚好有备货,换上新屏,屏有点暗,背光一直在闪,有点迷糊了,不知道哪个是背光的供电,打开电路图找到了背光的供电,在屏接口上测了一下只有13V左右,呵呵问题应该出在这里了,这个是公共点通过Q177直接过来的.应该不是怎么大问题.和客户说,你这个本子屏碎了,板子也摔坏了。修好再加150.。。。。。。。客户挺爽快,拆机,找到Q177,旁边的F15 ,测了一下420多不对哦,换上个0欧电阻再测19V,正常了,呵呵,装机收钱.....当然中间挺了一个多小时才往上装的,,,客户会不平衡的。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虽然这个对高手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以前我碰到这种问题,基本是什么也不知道....只会换个屏。呵呵,现在心时有底了,最起码知道从哪里入手了,基地也算没白去,十分感谢阿林老师和刘老师,你们确实很给力,跟你们学了不少东西,当然还有饼哥。

网友:
实地出来的确实很会做生意啊 ……&
确实有时候你修的太快 反而会……

网友:
我也很感谢阿林老师跟刘老师。虽然只学了笔记本,但是经过刘老师的电路基础系统话的洗礼,出来修主板跟显示器这些感觉都比以前顺手多了

网友:
年轻人就是牛,哎,老了,笔记本都快修不动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带电池插的屏线呀

网友:
基地的哥们,挺基地

网友:
这很简单啊   不要图纸  一样搞定。。。。。

网友:
感觉就是你吧保险烧了,摔得机器那么巧吧保险摔坏?

网友:
这个本子有年头了,看板子不太像sony,支持下

网友A:
实地学习  从零开始学习的话  的学习多长时间???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保险不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习  从零开始学习的话  的学习多长时间???效果怎么样啊

2个月,饼哥教一个月理论,阿林老师和刘老师教一个月实际操作。效果挺好,但是要想成手,还是得出来多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月,饼哥教一个月理论,阿林老师和刘老师教一个月实际操作。效果挺好,但是要想成手,还是得出来多练练 ...

哦哦 2个月  不是3个月吗?现在都成两个月了啊

网友:
恭喜楼主~

坚挺一个小时很辛苦啊。顾客能直接看到你?

网友:
楼主换屏的时候 电池取下来没有哦?

网友:
电池拿下来了,这种情况来的时候就这样的,他原来那个屏有点暗,换新屏会闪,。。。。上回原来的那个还是有点暗....不可能是我自己烧的,客户在跟前看着呢

网友:
基地出来就是不一样 ,饼哥 阿林老师 亲自教么

网友:
我去过广州学!根本没鸟用

网友:
现在学维修本来就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