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头疼的惠普4416s,触发不亮机,大神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3-08-30):
现在上传了一个视频给大家看,我在这说明一下我的维修步骤和操作。首先,机器故障是触发不亮机(也就是能通电,但是没有显示,屏幕黑黑的,没有背光灯)键盘的大小写灯一闪一闪,因为上次是加焊北桥解决故障,所以这次首先加焊了北桥,问题依旧,刷BIOS、换内存、换CPU、裸接依旧。没办法,只好换购买北桥,换了北桥后故障依旧,听说A卡也会有问题,找料板摘了个一摸一样的显卡,换上去,还是不行。

看视频求指导,啊啊 啊啊啊啊啊。。。我都修了今天这板。。。最维修容易吗我。。。我还是新手。。

补充内容 (2013-9-3 08:23):
不修了,给客户直接换板,这个板现在TND贵。。

网友:
维修还有视频记录啊 这个机器要是换了NB 还不好 要是AMD的建议换个CPU试试  还有BIOS
软启动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视频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才记录的,为了让大家能更清楚的看到我所遇到的故障。这个板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哎

网友A:
这机,显卡发热量,不是一般,不过,还是先简后单复杂吧,你刷的BIOS不一定有用,多刷几个

刚才没看到完视频,现在看跑码,见意还查查 屏线到 显卡, 显卡各供电,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显卡发热量,不是一般,不过,还是先简后单复杂吧,你刷的BIOS不一定有用,多刷几个

刚才没看到完 ...

谢谢你啊。。我查过了。。要是有问题我直接修了。。。就是不知道问题了。。哎。

网友:
见意,看看这个贴 子    为你解说做完桥后不亮机的真相之“小北”借你100M用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8209-1-1.html

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
加焊北桥时把CPU座子弄脱焊也有可能··

网友B:
内容插个跑马卡看看代码,跑73的话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容插个跑马卡看看代码,跑73的话就是网卡坏了!

现在是跑48呢?

网友C:
跑码当在哪了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码当在哪了你知道吗

内存应该过了。。挡在48,我视频也有啊。。你看看。。。

网友:
看跑马 和电流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电流感觉是刚过内存没过显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