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刀小小diy

楼主(2013-08-30):
      屌丝技术员一个,最近惠普机器整的多,好多都有六角螺丝,手里电动螺丝刀只有一个梅花头,六角只能手拧了,

拧的手那个酸啊,速度也慢,买头吧虽然没多少钱,还得时间啊运费啥的,刚好手里有一套45合一的螺丝刀套装,想

着把它diy一下不就变成45合一的电动螺丝刀了嘛,换头也方便。上图吧,有图才有真相,手机拍的将就看下吧。。。

和原来的对比

网友:
忘说了,是把那根硬的

弄断,矬扁完成的

网友:
呵呵,我们在学校那会就是一个直流电机加一个钻头,这样就可以自己钻板做电路了,怀念啊!

网友A:
我用电动螺丝刀 把C壳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动螺丝刀 把C壳穿了

呵呵,这个要胆大心细。还要熟练

网友:
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4楼的朋友。用电动上螺丝不是不行,只是长螺丝最好手动去上。不然有穿壳的可能。

网友:
长时间用 不知道会不会牢靠

网友:
该用手旋的地方还是得用手,不要都依赖电动,动动手也是不错的。

网友:
动动手还是比较好

网友:
膜拜神人啊!

网友:
牛逼的说 膜拜

网友:
实地培训学院

网友(2013-10-06):
        这种电动螺丝刀便宜、好用、不精致。
        我也改了一下,不过改的是插头。换上一个2mm的笔记本插座。这样不用用那个专用电源,直接用维修电源的插头就行。12V到30V都行,快慢的区别。很多笔记本电源可以直接用,如东芝的电源。

网友:
一般不用电动的 怕整坏了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