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3-08-30):
板号:K41V
故障现象:无待机,可调电源000
检修思路:公共点 3V 5V供电芯片
检修流程:直接到公共点

测其R8818为19V 公共点有电压呀,受昨天那个
宏基的影响,还是决定测下Q8805的基极,为19V
呵呵,哥又笑了

刚刚测得电压,是体二极管倒过去的电压。假的公
共点。追查其来源

充电芯片U8800满足条件后会从14 脚BST输出脉冲方波
加到二极管D8800的正极,而负极一直有19V电压,根据
二极管单项导电性,二极管负极将会有一个20几伏的电压,
足矣导通Q8805 N勾到MOS。于是换掉芯片后。插可调电源
有待机了, 哥真的笑了。

总结:现在华硕的板子很多都是采用这种供电模式,通过充电芯片产生的脉冲
直流叠加到19V上,进而驱动N沟道MOS产生公共点。也算是华硕的一特色吧。
现在华硕都不标元件位置号,如果遇到没有待机的,不妨换换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不是保护作用,前面有兆欧级别的电阻已经是属于很小的电流了。二极管起的作用就是不让原来19电压从负极流向正极而已。

网友:
这板是不是现有待机再有公共点电压的,如果没待机芯片14脚的BST脚给Q8805的G极增压,不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电压,是这样吗

网友A:
没装电池也有脉冲?????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我是直接拆的充电芯片

网友:
这个片子坏的很多啊  一个片4 5十大洋呢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电池也有脉冲?????

不是了,充电芯片的供电来自于隔离保护之前适配器的电。也就是说先产生充电电压,在产生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电池也有脉冲?????

我的意思是,没装电池,就算充电芯片有供电,它也不会工作啊。
充电芯片不工作,PWM不会有波形,BST就不会自举升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机器K41V 无待机,有3.3v 没有5v。。。开关键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