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无线网,怎么慢得要死。

楼主(2013-08-30):
最近狠奇怪,我手机上无线网慢得很,以前狠快的。用电脑上无线也很快。这是什么情况,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手机问题.1.中病毒了.2.安装软件过多.运行软件过多.占用太多内存和cpu

网友:
1,RAM太小。2运行的软件太多。

网友:
小火箭“嗖”一下,清理软件

网友(2013-10-18):
换个好手机,要不就清理一下手机软件及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