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有待机不触发,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3-08-31):
   故障描述:机器原本故障通电大短路,将可调电源调制最低,去摸,发现主板有颗电容很烫,取了,在测,不大短了,然后通电,发现还有微短的地方,最后发现PQ21短路,拆了再测PQ21确实损坏,换了个上去,发现有待机了就是不触发,接着在测,3 V  5V 电感,发现5V电感PL20阻值只有30欧,取掉PL20采用烧机的方法发现PU11损坏,接着换了新的PU11上去,在测5V对地阻值为140欧,3v阻止为110欧,按开机按键还是不触发,公共点电压不稳定来回的跳。 待机芯片也换了,故障还是依旧,望各位给兄弟指导一下如何查.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73529653\QQ\WinTemp\RichOle\[FKDO)9]5)0[T74`[WTA~0A.jpg    QUANTA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稳定来回的跳。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