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 779上部有几条回扫线

楼主(2013-08-31):
AOC 779上部有几条回扫线请教经验!!

网友:
先测量一下正负12V供电,如果正常,查12V的升压电容、二极管。
若都正常,换场块子就行了。

屏上有线来回扫一般为信号干扰。VCC12V,5V供电滤不良,有的地方到没到地,输入信号问题及其它高频信号干扰,都会出现以上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求高的液晶VGA和LVDS线者要加铁氧体磁环抗干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板查供电虑波,模拟转数字的信号的芯片。屏查芯片,阶级电压,升压,负压,是否正常稳定。不然就得救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A:
不知版主所说的12V是VCC12V还是屏上第一次升压。VCC没升压电容只有滤波电容,屏上的DC-DC第一次升12V也没升压电容(PWM+L+D ),DC24V多重升压才用到电容二极管组合。小弟新人,版主经验丰富,还望版主回复不要这么笼统,多分享点经验及专业知识给我们这些新人学习一下。如以上回复版主有所不适,还望版主及时删除,这是版主独有的特权。

网友(点评):
你的眼睛没问题吧? 看清楚主题、内容、所属版块。 不是“有所不适”,是非常不适! 常识性问题先百度一下。警告一次!

网友B:
电容-》  驱动板-》逻辑板-》屏 ,能想到就这些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场输出采用什么型号的芯片?屏幕上端出现几条加扫线,一般情况下是由于场输出供电的电源滤波电容质量下降所致,这个电压来自行输出变压器的回扫脉冲 经二极整流、滤波提供,如果这个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或质量不好可能会导致上述现象发生。

补充内容 (2013-9-13 10:40):
关键是看你的场输出是什么电路形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  驱动板-》逻辑板-》屏 ,能想到就这些

你看好了,这是大脑袋的显示器,不是液晶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版主所说的12V是VCC12V还是屏上第一次升压。VCC没升压电容只有滤波电容,屏上的DC-DC第一次升12V也没 ...

不要发牢骚了,你看好了,这是大脑袋的显示器,不是液晶屏的。

网友:
楼主,你按照新安江的思路去检查。

网友B:
----擦。。真没注意。。不好意思,啥家2B了,场供电,场管,最大可能性,

网友:
学习中,待分析。。。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场块外围电路检查一下,现在都是液晶的这个显示器很少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发牢骚了,你看好了,这是大脑袋的显示器,不是液晶屏的。

谢谢提醒!~没修过CRT,就想到液晶。

网友(点评):
这是认错,还是狡辩? 是哪个可耻? 要不要把短信的内容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擦。。真没注意。。不好意思,啥家2B了,场供电,场管,最大可能性,

小弟也范这样错误,这东西修得少了,我还被警告了。还警告了 我两次,最重要的是警告了两他都不说明原因,太没意思了。

网友(点评):
1.三楼的扣分,是牛头不对马角的乱回复。至于处罚的轻重,说过千百次了:叫你们看论坛的规定。扣分是最轻的!2.四楼的警告是:拒不认错,还冷嘲热讽? 扣分、警告各一次。原因、解释都很清楚了。什么叫“烂用特权?

网友:
场集成是那个弄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范这样错误,这东西修得少了,我还被警告了。还警告了 我两次,最重要的是警告了两他都不说明原因, ...

扣分警告那没关系,但你得给给别人指点一下,什么都会还会被你警告吗?有点公德心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没修过CRT,就想到液晶。

如果你像楼上一样提醒,那被扣分那也毫无怨言,但这点你没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没修过CRT,就想到液晶。

不用  全在这边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88546&page=1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AOC 的CRT 修到好几台 这种破问题了,果断换 220V 的大电容。这电容经常搞破坏

网友(2013-10-01):
你这个可以吧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