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报名后第三台 HKC 988 白屏

楼主(2013-08-31):
HKC 比较熟悉 之前有个客户也是HKC显示器 屏摔坏了 30元回收回来拆件备用 今天这台和它型号差不多 还是先拆盖 目测 没有明显的元件烧坏 但发现很多死去的蟑螂 还有很大的蟑螂尿的气味 因为故障现象是白屏 所以 没有怀疑电源板和高压条 没拆之前想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有 屏线的问题 屏本身电路保险问题 驱动板 先看屏线正常 屏电路没去检查 因为还不会 老师还没讲到 重点怀疑驱动板 看了一下驱动板的型号 找出之前回收的那台HKC  哎运气还不错 驱动板一模一样 二话不说直接代换看看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变魔术经常说的口头禅)屏亮了 正常显示 就这样搞定了第三台
  总结一下:严格来说 这不算维修 只能说是换件工 现在很多维修都是这样 只换不修 因为根本就不会修 就像我一样 刚刚报名不久 课还没有讲到驱动板 也只能选择换板 交给客户使用 因为客户不会等你太久 所以说 做维修 一定要学好技术 降低维修成本 提高维修利润空间 出了技术之外呢 我觉得常用元器件一定要齐 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维修效率 本文献给和我一样的新手 让我们一起进步! 同时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驱动板刷程序怎样刷 在迅维淘宝网买了个RT809F还不会用 也不知道那些情况是可以通过刷程序解决的

网友:
这么简单你也发帖

网友:
呵呵 还是换客户要钱不墨迹,等换下来的你在修好  在给客户换才可以。要不客户说你修的维修成本没多少要他的高 很墨迹的

网友:
不错,这个作业做的非常好,向你学习

网友:
LZ可以尝试刷好那块驱动板啊

网友:
有这个想法 但是还不怎么会用RT809F来刷程序 买的时候配有光盘 很遗憾光盘居然读不出 所以。。。。

网友:
换件也行,换完之后,别忘了把拆下的控制板修上啊,以后在用,查查是不是给屏供电的管子穿了,或者干脆没供电!

网友:
还是换板干脆啊 ,换下来自己慢慢修

网友:
蟑螂喜欢在驱动板上撒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