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有待机不触发,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3-08-31):
  故障描述:机器原本故障通电大短路,将可调电源调制最低,去摸,发现主板有颗电容很烫,取了,在测,不大短了,然后通电,发现还有微短的地方,最后发现PQ21短路,拆了再测PQ21确实损坏,换了个上去,发现有待机了就是不触发,接着在测,3 V  5V 电感,发现5V电感PL20阻值只有30欧,取掉PL20采用烧机的方法发现PU11损坏,接着换了新的PU11上去,在测5V对地阻值为140欧,3v阻止为110欧,按开机按键还是不触发,公共点电压不稳定来回的跳。 待机芯片也换了,故障还是依旧,望各位给兄弟指导一下如何查.

QUANTA R18D.pdf

网友:
你用原装适配器试试,HP的有些机器用转换头不行,有的可以.

网友:
楼上的  也是我想说的   这款开机前 电源口的白灯是肯定要亮的,网上买的HP专用电源头很容易坏,拿个原装的电源看看灯亮不亮的,然后再修其他的

网友:
3V5V出来了没,还有,HP大头电源,好像要用适配器,可调电源不行

网友:
你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估计是好了

网友:
既然公共点电压跳动,当然先修保护隔离了。重点查PU2 +VH28。。。

网友:
坐等高手,这个机器因为不是用原装电源搞坏了两个板子(其实板子是好的)

网友:
现在机子电流上到了1.7A 到1.8A之间,但屏幕不显示,故障是:之前提到输出级电压不稳定,最后测得PC58不良导致,取掉此电容后,电源灯亮了,输出电压也稳定了,但是开机到0.74就上不去了,开机测各个电压,发现桥(HM55)供电只有0.4V正常是1.05V,测PU11供电,开启都合适,但输出只有0.45V,最后重新更换PU11,电流S上到了1.7A--1.8A之间,但是屏幕不显示,关于不显示的故障正常检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