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僚看看这块屏还有没有修好的方法

楼主(2013-08-31):
这个显示器的故障是开机十分钟左右出现模向一条一条的白色带上下闪动,会越来越多,最后全屏花闪。
我用通用驱动板点过,还是一样。

网友A:
这是屏电路的VGL电压不稳

网友B:
屏上自带驱动板的故障。一般是主控或屏的译码IC故障。不好修,主要是配件奇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电路的VGL电压不稳

谢谢,我只会修修屏以外的部分,屏上的电路不会。这个需要换芯片还是找某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自带驱动板的故障。一般是主控或屏的译码IC故障。不好修,主要是配件奇缺。

就是不会修屏了,一般只要是确定屏坏就不修了。

网友:
来看看!!!!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接口地方!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   直接扔在一旁不去管它。难修 浪费时间 浪费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