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无3,5v,换了供电IC都没用

楼主(2013-08-31):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的Y330的机子,开机电流偏大,换了个供电ic,电流显示0.018,待机还是没有3.5v,不触发,各位,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不触发

网友:
你检测了哪些脚位的电压?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都没查就直接换芯片了。你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