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dell N4030独显

楼主(2013-08-31):
用可调电源正常开机,可调电源+电池也正常使用。单用原装自带适配器或电池,适配器+电池,均能触发点亮,但在进系统的windows界面就掉电了。
适配器能给电池充电,可调电源一开机就英文提示不能给电池充电,可能是没有检测脚。大神们给点思路。。。

补充:换了3V,5V的电容,场管,电池开机能进系统正常,用得2小时,本以为修好了,结果多测试几次开机,故障又回跟原来一样。

网友:
  拆开看看 主板是不进过水啊

网友:
没进过水,早拆了,是客户的机子,本来插我可调电源一下就亮机以为等收钱了,啥都没动过。下的几个图纸电源部份全是空白缺页,郁闷啊

网友:
换了3,5V电容好了,装机,测试几个小时后故障又出现了,不是那电容的问题又要重拆

网友:
是不是不是原装电源就不行呀  要是还不行 你刷个BIOS事实 HP的遇到这样的问题过

网友:
换原装在电源测试

网友:
那个可调电源不能充电应该是头子不对,dell的电源一般都有个检测脚

网友:
我写的信息还不清吗,原装电源换不换都不关这的事,就算原装电源坏了,电池是100%的电容量,仅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使用才对呀

网友A:
刷BIOS?可调电源都能开机正常使用,BIOS是不可能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可调电源都能开机正常使用,BIOS是不可能坏的

你还别不信  我真碰到过 有的BIOS也检测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不信  我真碰到过 有的BIOS也检测适配器

不是原装的就不触发  有的不充电

网友:
试下PE掉不掉

网友:
检查ACIN 之类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装的就不触发  有的不充电

这个同意,有些机的确是这样。很多谢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