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上的RSMRST#信号应该怎么跑?

楼主(2013-08-31):
想要修复这个信号的故障应该从哪开始跑线,一般都是从哪来的?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之后IO发给南桥的,这个没必要跑吧?量看有没有3.3V,实在要跑的话先根据IO型号看是哪个脚发出,然后从那开始跑吧,如果脚是空脚,那应该是3VSB直接上拉给南桥。

网友:
南桥待机的那个3V吗

网友:
这个信号不能给每个板子定义都是IO发出的,intel原装版是IO发出的,华硕 V星 多数是专用芯片发出的 ,不在专用芯片就在IO上,在一个就是凡是IO是SMSC的肯定从IO发出 ,其他主板不确定,有的从IO发出,有的门电路  还有直接上拉的,在一个就是这个信号不要IO的脚位定义,不同的主板发出的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