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笔记本ACER4743G电源不加电故障与纬创上电时序有关

楼主(2013-08-31):
外地发来的ACER 4743G I3笔记本电脑,据同行介绍客户送修的时候为用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不加电故障,同行由于不懂电路,怀疑EC或南桥问题,加焊完南桥以后,直接不加电了,所以发来求救,
静态下测笔记要电脑主板上公共点,3V5V,内存供电,CPU供电等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未无发现异常,将可调电源调到19V,限流2A,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晃了一下,下来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用万用表测3V5V电感上无电压输出,根据纬创的I3笔记本的上电时序,这款机器用电源待机应该有3.3V,5V电压输出,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修过纬创笔代工笔记本电脑的朋友,第一个肯定想到EC的BIOS可能坏了,或在EC有问题引起的3V5V没有输出,因为有很多机器都有这个通病了,不过我们可不能根据通病胡乱来试一通,得按照电路的设计来找关键测试点,一个一个的测。
接上电源先用示波仪测EC的旁边的BIOS的2脚,5脚,竟然只有在接电源的时候闪一下,就没有了,再测EC的晶的振,在主板上一看晶振的位置是空的,难道是那个家伙这么设计的故障吗,把晶振拆了呀,测晶振两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晶振装上,接上电源再测晶振的波形,不正常,奇怪了。看来得找工厂PDF电路图看看,从论坛上下来工厂PDF电路图,打开电路图,找到X6,一看PDF上竟然是DO NOT,原来是没有的呀,哎走了弯路,真坑,竟然设计没有装为啥还保留一个位置呢。
        根据纬创I3的笔记本电脑上电时序,在待机的时候EC要检测到电源输入信号,通过分析电路图发现此信号为AC_IN#,连EC的89脚,虽然工厂PDF电路图标的此信号为输出,实际应该是输入,追查此信号发现AC_IN#的产生是由AC_OK经过PQ4002的双MOS管转换而成,而AC_OK是由充电管理芯片的发出的PWR_CHG_REF(3.3V)经过10K电阻转换而成。
        经过对工厂PDF电路图分析后,马上接电源测试,发现PWR_CHG_REF 3.3V正常,经过排阻PRN4001后,AC_OK为0V,AC_IN#为3.3V,当然EC的89脚也是3.3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断电测AC_OK对地480欧,没有短路和微短,AC_OK也没有连电容,难道是排阻PR4001损坏了吗或虚焊,用万用表测阻值100K正常,排除了PR4001的排阻之后,就余下一种可能PQ4002的6脚的双MOS管内部有问题,果断去掉PQ4002后,再接电源测试AC_OK为3.3V,看来真的是PQ4002的双MOS管引起的AC_OK拉低,从CQ40的料板上找一个六脚的双MOS管换上。

      换好后,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唰一下就上到0.8A,然后连续的三次跳变,按关机后,再按开关开机,也能正常触发,外接VGA显示器,熟悉的LOGO后是提示没有检测到系统。
     故障总结:ACER4743G的I3笔记记本电裸板,由于PQ4002内部损坏引起AC_OK被拉低,导致AC_IN#不能被拉低,引起EC没有检测到电源输入,从而导到EC不发出S5—EN信号去开启3V5V单元电路,引起手电源不加电故障。
     特别强调:不本人是第一次见,从来没有修过,更谈不没有维修经验,由于开始没有工厂PDF电路图,以为晶振脱落或人为引起的故障,导致走了一弯路,后面通过分析工厂电路图和纬创的I3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时序,很快锁定故障,解决故障,维修过程10分钟都没有搞定。
希望朋友通过看此案例,能够提升大家对纬创I3笔记本电脑的电路有一个新的了解,特别是还在靠维修经验,修通病的和曾跟师傅学习或在培训中心学习过,还不会分工厂PDF电路图,不会上电时序,特别是现在I3,I5,I7的笔记本电脑,根没有经验可言,以前的技术拿来现在维修,就相当于2013年拿2008年的日历来翻,是完全用不上的。由于笔记本代工的工厂在不断的出新的机器,研发新的主板,在生产设计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笔记本电脑档次同时也在改进笔记本主板的电路和上电时序,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维修工程师也要跟上工厂的脚步提升技术,否则您就会被现在新出的机器,新的故障所难到,这样不但会导到技术落后,更重要的会引起客户流失,维修市场会被别人占领。

网友:
怎么看倒数第二个电感损坏了啊

网友:
楼主最后说的太好了,维修是不断创新的。

网友:
越来越集成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就得 好好学习下 厉害

网友:
好像显示的颜色不正常哦

网友A:
唐老师呀,大师级的,唐老师出的书还不错

网友:
纬创的上电时序居然是现有ACOK再有ACIN 先开启S5-EN在有3v5v待机电压  完全颠覆我的思维啊 受教了

网友:
想去基地学习啊,新手啊,好羡慕

网友:
对纬创的时序没什么了解   手里有一台   毫无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唐老师呀,大师级的,唐老师出的书还不错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您还记得我,

网友:
以后要是没电路图可怎么修本子啊?

网友C:
是唐学兵老师么?我买了你那本教修笔记本的书呢

网友:
我现在发现上电时序真是重要无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支持,欢迎您联系我或看看我编写的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

你有电脑高级维修教程吗、可以让我看看嘛,我现在打算去基地学习呢,

网友:
确实啊 修本子只要按照时序来修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本子都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您还记得我,

虽然没见过你,不过看了你的书,也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电脑高级维修教程吗、可以让我看看嘛,我现在打算去基地学习呢,

我在京东买了本40元钱,内容还不错,不过还是要点基础才看得懂,相对来说基地的远程图文声音并茂真人指导,更易懂易学,不过价格也要比书贵了,基地实地那就更好了,大量实践...

网友:
你有电脑高级维修教程吗、可以让我看看嘛,我现在打算去基地学习呢,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怎么只有这么几个人加分啊!

网友(2013-10-13):
引用 网友C:
是唐学兵老师么?我买了你那本教修笔记本的书呢

非常 谢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啊。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