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开机无显但、有进系统的开机音乐,,屏无显示无背光,请朋友指点,

楼主(2013-08-31):
G450开机无显但、有进系统的开机音乐,,屏无显示无背光,请朋友指点, n10m-gs2-s-a2 显卡

网友:
外接也无显

网友:
外接或换个屏试试 不行的话看下显卡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大胆的换屏试试。。。供电是否正常,显卡问题得多,如果是集显的那就是北桥,

网友:
有声音说明进系统了,那可能是屏坏了,接外显看一下。

网友:
换显卡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