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主板 C1-50维修笔记(没有加焊桥)

楼主(2013-08-31):
   今天客户搬来一台式机,说是不开机。打开机箱先看外观,内存旁的电阻都鼓包了。然后插上诊断卡,第一次开机了,提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网上查到可能是因为内存频率设置过高,恢复默认就好了,然后把BIOS设置默认,再开机,就是C1-C3-50循环,初步判断BIOS,IO,桥可能会有问题。跟客户一说,必须先换电容才能再试,客户点头。

   果断拆机,换电容先,6.3,1500的换了6个。再插诊断卡,代码循环依旧,压桥,不行,BIOS放电,还不行,那就刷个BIOS吧!主板型号是NF520TS,VER10.0,先去驱动之家找,有同型号的,不过没有VER10.0的,都是PCB多少多少的,(PS:关于PCB和VER的区别我还不太清楚,等会去百度一下,有大神知道的也可以说一下哈!)再去昂达官网,居然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又来咱网站看,也没见有说VER10.0的,莫非这个根本不重要?好了,那就试试吧,先在驱动之家下了个最顶层的,拆BIOS,准备开刷!

    打开编程器,选择器件,25Q80BVAIG,读写正常,擦除的时候每次到65%就提示错误!我类个擦,难道BIOS坏了?翻翻料板,一下子就找到一个25Q80BVAIG,就下面四个数字对不上,不过这不重要,窃以为就是个生产日期吧!上编程器,正常读写,不过又是能读不能擦!再试,还不能擦,再换器件(有四五个)还不行!*脏话*!难不成我花一千五六百买的编程器有问题?再反过来一想,难不成这个料板上的BIOS也坏了?换一个再试!哈哈,又找一个BIOS,再上编程器,能读!能擦!还能写!居然能写!太开心了

   写好BIOS,忐忑中上主板,跳跳帽,开机,C1 C3 50 2B.....00,哦也!好了,再上独立显卡,依旧能点亮!这才是最开心的事情啊有木有小伙伴们?

   总结:估计这个BIOS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内存旁边的电容坏了,长时间导致BIOS芯片坏掉。(因为以前修太多C1-50的主板,都是焊桥修好的,差点就直接上BGA了,幸亏没冲动!)还有,BIOS芯片替换亲测成功一次,又积累点经验,写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经常发帖,文笔不好,见谅祝大家的维修水平天天有提高!

网友:
NF520主板的桥通常爱出问题,LZ却拣个了BIOS

网友A:
台式机的BIOS还是笔记本的BIOS,能不能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BIOS还是笔记本的BIOS,能不能传上来?

台式的,中关村随便就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