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雷击

楼主(2013-08-31):
开始没有电流,开机键没反应,吹掉网卡芯片开机有电流,有时候是0.38  -0.21有时候是跑到2.多然后到0.21,摸cpu旁边的u24八脚烫手摘掉,故障依旧,看图纸,u24在cpu风扇电路
,接下来怎么搞,求帮助

网友:
3 v  5v 待机电压都有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桥坏了,看构架,一般是南桥,如果是PCI_E的网卡的话,就有可能是北桥损坏。最新的都是单桥

网友:
你图你还看不到吗,看一看图上那个器件有什么用阿,与那 里连接阿。这样不就知道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