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静电系列负载不稳定~~~

楼主(2013-08-31):
我这个是长城ATX-350P4系列的电源,起初是风扇不转,里面有个16V1000UF的电容鼓包,换了后空载正常,负载不正常,测辅助电源输出部分也是不稳定,电压有在跳变测辅助管的中间脚电压也在跳变,查了一圈,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在测了下大电容那里,测大电容那里都有电压跳变啊,大电容560UF的下降到了500UF我也没有换,下午在看看整流部分~~~

补充下,换7500  339后一样,7500和339附件的电容也查了一圈了,没有问题(有电容表测,看样子要去买个20M的示波器了)3.3V正常5V的辅助也正常了不跳了,现在其他路都乱跳了,PG尤其跳的厉害~~从0到5的跳~

补充内容 (2013-9-3 10:45):
K  这个电源刚刚拿出来测试了下,NND上了灯泡就负载不稳定,过了几秒就正常了,拿掉灯泡一电问题都没有啊,汗死了,以前没有碰到过啊,只知道电源功率高了灯泡会闪,但这个灯泡没有闪啊,不闪也影响功率啊见识了~

网友:
负载有问题最不好弄了

网友:
要不可以试一下替换法,将12V和5V那几个输出的滤波电容都换掉试试,另外输出端的二极管测过了吗

网友A:
电源负开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

网友:
我这个很奇怪,负载不稳定,连接的市电都一样不稳定,市电都在跳,哎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负开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 ...

刚刚在确定下故障范围~    3.3很稳定~~~12V  5V都不稳定~~~基本可以确定是低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在补充测试结果~~~~~  3.3V和5VSB都稳定,其他的都不问题,尤其是PG,从0到5的乱跳~~~这样范围就更下了~~~~

网友:
更换大电容,交流用带稳压的UPS,用得起电脑,2、3百块的UPS总买得起吧。交流不稳定用表测量开关的前后点,检查接线端有没变色、接触不良、零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负载不稳定的主要还是查:7500芯片,两个推动管。大电容。

网友:
7500换了,推动管没有换,个人大点收上没有~

网友:
补充下,换7500  339后一样,7500和339附件的电容也查了一圈了,没有问题(有电容表测,看样子要去买个20M的示波器了)3.3V正常5V的辅助也正常了不跳了,现在其他路都乱跳了,PG尤其跳的厉害~~从0到5的跳~

网友:
光耦那里没有电压跳,驱动管的E级电压在跳

网友:
8脚11脚也在跳

网友:
光藕坏了好像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光耦换了,驱动管也换过了,现在这个电源我放下了,先修其他电源,现在我估计是灯泡的缘故,等下在去测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先马的电源,PG跳电,从2.8-7.2V,修一圈也没修好。。。

网友:
12V不稳PG当然不会稳的呀,即然3.3V稳定,基本就是后级的问题,但是如果5V 12V同时都不稳又不似乎解释不通,除非两路同时存在故障。 重点代换整流管和电容(有时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光耦和二极管坏也是电压跳变原因之一。
负载能力差,很多方面原因,
整流桥,开关管,大滤波,推动三极管,整流,输出电容。